跨阻前置放大器

楼主(2013-01-10):
现需要设计一个前置放大电路,前置放大器的选择要求带宽200M左右,除了AD8015,还有没有别的芯片推荐?百度谷歌各种找,还是找不到…………求大神推荐

网友A:
那么大啊?学习

网友B:
查找运放资料中的小信号增益带宽积(GBW),根据所用的增益来求带宽

网友C:
SGM8061 看行不行

网友A:
能有这么大的吗?这个运放怎么做啊,耦合电容和bjt的内部电容要怎么计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GM8061 看行不行

带宽500M~好大,再和师兄探讨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找运放资料中的小信号增益带宽积(GBW),根据所用的增益来求带宽

运放不都直接给定带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有这么大的吗?这个运放怎么做啊,耦合电容和bjt的内部电容要怎么计算啊 ...

还有比这个还大的呢~

网友D:
www.ti.com
www.analog.com
www.linear.com
去这些网站找找,肯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www.ti.com
www.analog.com
www.linear.com

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放不都直接给定带宽么?

那要看芯片,在查看datasheet时注意就行

网友E(2013-07-22):
自己用opa847 做一个最好。200M左右的除了ad8015,还有飞利浦的几款,已经停产,但还能买到,不懂的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