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有专用的充电IC吗?或者方案?

楼主(2013-01-10):
项目上要用铅酸蓄电池做备用电源,容量应该不大,有个6V 10AH就差不多了,用于外部220没了后,供通讯查询用的。总之用得不多。一般情况下就是浮充。希望能保证3年的寿命 。简单,可靠,成本要求不严。有模块或成品最好。量也不大。

网友A:
方案: 恒压,浮充

网友B:
先恒流再恒压

网友C:
这个不是很懂啊

楼主:
有原理图吗?或者有现成的模块卖?一定不要偷工减料的。

网友D:
首先要知道电池是串联还是并联,如果是串联需要平衡充吗?如果这些不需要的话.买个可调带限流功能的开关电源就行.

网友E:
用UC3906, 还带温补

网友F:
KA35S281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