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2007MOS管栅-漏有漏电现象,管子能控制,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1-10):
我用2n2007mos管做开关用,工作在PWM状态,开关频率70KHZ,工作电流20ma,工作电压为50V。现在发现个别管子在用阻值较大的电阻下拉时,并不能关断管子(100K栅极到底下拉)示波器测此时栅极电压大约为2V多,因为栅极直接了个100k电阻到地,所以电流应该是从漏极泄露到栅极的。万用表测量发现栅-漏之间有个大约10K的电阻。就是说栅极跟漏极之间有漏电,但是栅极还能控制管子的导通跟关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2n2007耐压60V,工作电流500MA,我用在工作电压为48V,电流20MA。

网友A:
为何不测测此时的栅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测测此时的栅极电压

栅极电压在2V多点。因为栅极只接了个对地下拉电阻,所以应该是从漏极漏电到栅极的

网友B:
有栅极电压肯定不行

网友B:
关断的时候栅极电压最起码要小于0v,甚至是负值

网友A:
真漏电了?

网友C:
我用irlml6402也遇到类似的现象,折腾半天发现是栅极驱动电压范围超出了预期的想像,后来加了个齐纳管钳位才好。

网友D:
我以前遇到过,我的问题是烙铁带电,焊接时把管子损坏了。是2N7002控制LED灯,开正常,就是关的时候关不断,LED微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断的时候栅极电压最起码要小于0v,甚至是负值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断的时候栅极电压最起码要小于0v,甚至是负值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现在只有栅源之间有个100k电阻,但是管子栅极是有电压的,并且导通,工作在放大状态。说明漏源漏电了,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漏源漏电了,还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