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用什么开发上位机的?C#?delphi?还是Labview ?

楼主(2013-01-10):
大家都是用什么开发的!

楼主:
学过C++!但都忘得差不多了!公司今天叫我学会搞上位机!正在纠结选哪种开发环境!

网友:
我以前用C++开发过一个简单的上位机。我觉得应该用C# 或者LABVIEW。个人推荐LABVIEW。因为有时候遇到算法的东西,他可以帮你封装。如果这种靠自己用C#来写,也是一大痛苦。

网友A:
用VB做过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啦,要是工控、数据采集之类的还是用LabVIEW好点,他什么东西封装的都挺好的,编程也简单,但编好也不太容易,这个是要收费的。C#的话不收费吧,但是要是实现个复杂的数据处理什么的还是挺麻烦的,估计他们封装好的模块也是要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