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初步测试FPGA的电源阻抗?

楼主(2013-01-10):
大家好,我选用的XC4VLX160 FPGA焊在印制板上时,用万用表测试1.2V、2.5V、3.3V对地阻抗时为0,后单独测试FPGA器件,根据管脚,选择了K7(1.2V)、F9(2.5V)和A32(gnd)进行测试,发现器件本身阻抗就为0,与功能正常的FPGA进行比对,阻抗不对,后对购买的一个批次的多只FPGA进行测试,发现有部分器件存在同样的问题,想请问大家,是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还是我购买的一个批次的FPGA存在质量缺陷。急待回复,谢谢大家

网友A:
可能是内部管脚设置的问题   这个应该不是元器件的问题   可能有点管脚在输入状态  有的在输出状态   还有的在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