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质因数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10):
这怎么可能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可能反了

品质因数不是WoL/R吗?这里是R/WoL。

网友A:
注意串/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品质因数不是WoL/R吗?这里是R/WoL。

并联看导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串/并联

书上怎么说的矛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书上怎么说的矛盾

你所列出的那个电阻R是串在LC回路上的,所以必须按串联对待,而一楼的电阻则是并联的。

网友A:
你看看电阻位置

网友C:
楼主公式(2.2-24a)中QL与L成反比? 至少 L 应该在分子上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公式(2.2-24a)中QL与L成反比? 至少 L 应该在分子上才对。

注意“并联看导纳

此外,从量纲上看L也必然在分母。

网友C:
同意楼上。是我搞错了
下文有详解。

网友D:
记L在上面还是在下面,容易出错。
你就直接记住Q=大/小的即可。
对并联,理想Q必然要求R尽可能的大,所以是R/WL。
对串联,理想Q必然要求R尽可能的小,所以Q=大/小=WL/R。
射频里时刻会到Q,俺就这么记,轻松搞定。

网友A:
各庄都有自己的高招
H君的导纳+量纲;X君的大比小
我是按物理定义:Q=无功/有功

网友E:
无功/有功,很好。

网友D:
有很多需要硬记,有些概念相似,很容易记混,被迫用些形象口诀来**,比如:

在史密斯图上做等效匹配轨迹时,规律“并左串右,容下感上”很容易记乱,主要是记反,比如回忆时拿不准是“并右串左”还是“并左串右”,不如直接利用谐音记成“冰凿,榕(树)下”这两个名词,保证不会忘记。

还有下面管子符号,一会箭头超里,一会箭头朝外,不好根据箭头区分N,P管:

于是直接记住“放P"即可,一来确定位置:箭头在“中间”,二来确定方向:P是往外走的。

网友B:
串联看阻抗
并联看导纳

此乃电路的对偶关系。

如果从无功比有功的角度看,有如下关系:

1)串联

  无功 = I^2 Z
  有功 = I^2 R

所以有 Q = Z / R

2)并联

  无功 = V^2 Y
  有功 = V^2 G

所以有 Q = Y / 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联看阻抗;
并联看导纳。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无功/有功,很好。

;P不同招式,三个路数
概念原理型
算术运作式
海量**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