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来消除火花

楼主(2013-01-10):
稳压二极管来消除火花j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提供过压电流泻放通路。

网友B:
放电回路

网友C:
火花的原因是电压瞬间击穿,或者大电流,产生大的能量释放。
你限制一下电压,让能量提前释放,就不会有火花了。

网友D:
跟ESD保护的原理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