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个板,请大家拍砖指教

楼主(2013-01-10):
(图片)

网友A:
是两层板吗?
为什么铺铜只铺一部分呢?
是不是有些死铜可以去一下~~~

网友B:
左边是变压器,当然不能全覆铜.
地孔最好多打些,

网友C:
J4 水晶头垂直摆吧,
这样,你水晶头好插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4 水晶头垂直摆吧,
这样,你水晶头好插入?

这个水晶头真是怎么看怎么别扭,方向还是朝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J4 水晶头垂直摆吧,
这样,你水晶头好插入?

这个RJ45的口是朝上的,因为这个板子是在一个防爆壳里装的,接口不需要外漏,通讯线是从侧面喇叭口引入,板子边缘与壳体较近,如果RJ45是普通的口向侧面则不好插线。

网友E:
J4旋转180度,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J4旋转180度,可否?

这个RJ45的口是朝上的,不是朝右的

网友F:
晶振,要当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C:
J4 水晶头垂直摆吧,
这样,你水晶头好插入?

必须垂直啊

网友H:
楼主你好,焊盘出来的线  由宽到窄 是在哪里设置,谢谢。
我用的AD,不知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各种软件是相通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焊盘出来的线  由宽到窄 是在哪里设置,谢谢。
我用的AD,不知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各种软件是相通 ...

可以边连线,边编辑线宽啊

网友I:
线宽CPU,布局有点乱了,电源供电CPU环路,晶振二端外加一负载电阻,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