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新手求助关于约束文件

楼主(2013-01-10):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   烧写问题  应该不是很难吧   这些问题都是最基本的   哦呵呵   当然我没有用过   帮你顶一个   呵呵

网友B:
我一般使用pleaahead 直接分配管教

网友C:
这个可以参考下:
#Created by Constraints Editor (xc3s500e-pq208-5) - 2013/01/07
NET "clk" LOC = P82;
NET "clk" TNM_NET = "clk";
TIMESPEC TS_clk = PERIOD "clk" 20 ns HIGH 50 %;
NET "clk"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Seg[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Seg[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Seg[2]"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Seg[3]"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Seg[4]"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Seg[5]"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Seg[6]"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dp"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ar[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Seg[0]" LOC = P102;
NET "Seg[1]" LOC = P99;
NET "Seg[2]" LOC = P107;
NET "Seg[3]" LOC = P109;
NET "Seg[4]" LOC = P112;
NET "Seg[5]" LOC = P100;
NET "Seg[6]" LOC = P106;

NET "dp" LOC = P108;
NET "tar[0]" LOC = P57;

# PlanAhead Generated IO constraints

NET "an[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an[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an[2]"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an[3]"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an[4]"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an[5]"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an[6]"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an[7]"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an[0]" LOC = P132;
NET "an[1]" LOC = P129;
NET "an[2]" LOC = P128;
NET "an[3]" LOC = P127;
NET "an[4]" LOC = P126;
NET "an[5]" LOC = P123;
NET "an[6]" LOC = P122;
NET "an[7]" LOC = P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