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LIS331DLH,为什么上电后就有Z轴(重力)方向的中断产生?

楼主(2013-01-10):
各位,请教关于LIS331DLH加速度传感器的使用上,芯片上电初始化后,使能Z轴中断,就会立刻产生一个中断信号输出,之后运行起来就正常了,除非有X、Y、Z方向的振动后才会产生中断。滤波寄存器也设置了,但始终没有排除第一次上电产生的Z轴中断,请教有了解这个芯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地心引力引起的重力加速度引起的吧

网友B:
你好,我們公司是專業IC代燒,技持各種型號的IC燒錄,如有需求,還請聯系,謝謝!!
       優普士(深圳)有限公司
           聯系人:李**
           聯系方式Tel:18898594141
           分機:0755-27707166#815
             QQ:913755874

楼主:
LIS331DLH芯片默认静止状态下,有个重力g,但是只有第一次上电才会引起Z轴的加速度中断,中断信号进入MCU,引起MCU相应外部中断,之后,运行起来,静止时Z轴不再产生中断,除非有Z轴方向的加速度。如果上电后,不使能Z轴中断,只使能X、Y轴中断,LIS331DLH就不会产生中断。很疑惑,难道静止状态LIS331DLH上电后就认为有个Z轴加速度,但为什么运行起来后同样静止状态,Z轴就不会产生中断?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之前操作别的芯片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
一上电,我的程序中断立马触发一次,很是奇怪。
后来读了手册才知道,在初始化的时候,应该将这个芯片的中断标志寄存器清0.
若不清0的话,那么肯定会触发一次中断的。

你的这个芯片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中断标志寄存器呢?
我猜想应该是有的。
你应该先清0.

初始化,清0.
然后每触发一次中断,就要在中断ISR中再次清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之前操作别的芯片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
一上电,我的程序中断立马触发一次,很是奇怪。
后来读 ...

谢谢楼上回复。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LIS331DLH是通过读取中断状态寄存器来清除中断标志位的,我在初始化部分的使能Z轴中断前和使能中断后,都执行了读取中断标志寄存器的操作,但还是第一次上电,使能Z轴后就进入中断。进入中断程序后,在中断中读取中断标志寄存器可以恢复外部中断的电平。之后就不再进入。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明白。但数据手册上很明确的说明,芯片如果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下,X、Y、Z三个方向的加速度矢量和接近于0g,但高中物理都知道,自由落体时加速度是g。不明白,是加速度芯片的"特殊处理"?

网友D:
因为你配置的不对。
你的配置估计是6轴感应用的。

网友D:
要把滤波使能,才会是静止加速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