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1013短路保护电路

楼主(2013-01-10):
(无正文)

楼主:
电路图见附件

网友A:
LED3加个限流电阻,好大的电源55V 。

楼主:
限流电阻已加过,电阻容易烧。

网友B:
功率选择的不合适吧

网友C:
建议在55V前端加一个保护电路,这个电路有电压电流的限制,可以调试的,只是换个电阻就好了  芯片LT4363 我好像遇到过这个问题,在你电路我没有解决,就是在前端加了个保护电路好了

网友D:
简单的话加几十w的限流电阻,否则要加过流保护:康铜丝或其他检流器+保护电路。

网友D:
LD3短路时,A1013直接对地短路;必须加限流电阻

楼主:
保护电路怎样加?请指点,多谢!

网友E(2013-10-30):
你那个CPU.3端口是不是检测端口呢,如果是检测端口的话短路此端口应该是低电平,这样也要看A1013承受大电流多久,如果可以关掉CPU.6就可以保护A1013了。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