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一个高保真广播级的FM发射IC!!

楼主(2013-01-10):
高分!!求一个高保真广播级低功耗小距离FM发射IC!!
现在在折腾一个电路百度几天都找不到一个,只能来21IC跪求!

网友A:
50分的题果然不是容易搞定的。

楼主:
我都花了一星期,好像都是说人本的广播系统厉害,找日本相关的IC。

网友B:
不用找了,没有。广播级电路没有专门的单片式IC,更不会有小功率的单片IC,非常专业化的市场是有非常专业化的技术解决手段的,你就是把你的全部分数拿来悬赏也一点用处也没有,你的要求完全就是不靠谱的。

楼主:
那看来只能是实现FM广播而已了,那不是很悲催!

网友C:
你搞个FPGA,用数字调制,再加高速DA,高速运放输出,那比模拟系统的保真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搞个FPGA,用数字调制,再加高速DA,高速运放输出,那比模拟系统的保真得多了 ...

你就一个N小的发射头,没那么大的地方放。

网友D(2013-09-24):
介绍买个[无线广播话筒+接收机]频率在200M左右,带双话筒,可唱卡ok,200元要不?

网友E:
可与我联系,song964@sohu.com,我们用DDS做FM

网友F:
广播级那来的小功率近距离?
把下面的IC玩好了(主要是预加重网络), 木耳朵们基本听不出来是不是广播级.
需要的话找俺, 丢给你几盒单片FM立体声, 以前做高频头剩的,窖藏了十年, 没丢也不想去看

网友G:
你这要求,还不如想想改成2.4G方案(源节目加大功率广播发射,众多接收端纯接收,传输过程是高保真的,编码和解码还原就得靠自己了)

网友H:
越是要求高的,越不能指望一片IC全包,对不?
你可能理解成广播级的音质等了,你不会搞2套完全相同的发射端一套工作,一套通电待机吧

网友I(2014-10-21):
我用QN8006B,还在调试,据说信噪比为68dB,分离度45dB,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E:
已试过,指标不好40DBC

网友J(2015-10-31):
用模拟是万不得已。因为要求延时极低。
其实已经有专用的芯片了。比如昆腾的芯片
做数字传输也有很多芯片可行。2M速率的基本可以做高保真的话筒
但是要有好的压缩算法。纠错算法。这样延时也可以做到能接受的程度1-2ms
但是最好选择不是2.4G的频段。那个频段遍地的设备都在用。

网友J:
Silabs 这个芯片厂的芯片频率可调。 数传芯片。工作频段。都不在2.4g,
多搞几个就可以实现无线数传了。自己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K:
我给你找一个 还是很牛B 的    效果很好  还带串口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