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调试STM32F107时出错

楼主:
    ST官方开发板,也是官方的LED灯例子,设置应该是对的,SWD方式,下载仿真的时候,进度条走完后出错,弹出对话框: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R15),CPU may not be halted
   这是哪里出错了呢?

IAR  (17.88 KB )

网友A(2013-01-10):
没有遇到过, 报告是 JLINK  的问题, 会不会设定的连接速度太快了?

楼主:
怀疑是IAR对版本的依赖太强,用一个版本生成的项目,换一个版本就出错。

网友B:
你CPU型号选对?...

网友C(2013-08-2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的程序会出现,有的程序部出现,与程序代码有关,我遇到好多次这样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