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top level document to compare with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1-10):
    我在AD9画PCB板的环境下,选择“设计----- 更新方案xxx.prjpcb",  要将原理图导入PCB图中,
弹出:
         No top level document to compare with
     这是什么意思? 如何解决呢 ????
       请指教, 表示感谢 !!

网友A:
没有定义元器件?

网友B(2015-01-11):
建立Project——pcb

网友C:
好像是没有顶级文档比较的意思

网友D(2015-08-12):
应该是原理图与pcb未连接,在project中将pcb文件拖动到当前活动列表内即可。再次更新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