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帮忙猜一下,这个是什么MCU

楼主(2013-01-10):
TSSOP20封装,2,3脚接12M无源晶振,18,19脚接usb接口(存在IO口模拟usb的可能性),1脚VCC,USB供电,20脚GND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的MCU.

网友A:
stc 12DA系列

应该非STC12系列

网友B:
几款STC12系列都是 10:GND, 20:VCC,晶振为4,5PIN, 明显不符。而且目前51因IO翻转速度不够无法可模拟USB。

网友C:
又是一个瞎子摸象的题目

网友D(2013-03-29):
说的有点像USB转TTL板上的CH341系列的接口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