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规则检查错误

楼主(2013-01-10):
如图,我画的板子上面有三种错误,第一次接触AD,求大侠指教

网友A:
把错误信息贴出来,才能告诉你哪里错了啊

网友A:
看字面意思就知道哪里错了啊,
还不懂?

网友B:
把错误的message贴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字面意思就知道哪里错了啊,
还不懂?

大概知道什么错误,但是不会改啊。。

楼主:
1.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2. Power Plane Connect Rule(Relief Connect )(Expansion=20mil) (Conductor Width=10mil) (Air Gap=10mil) (Entries=4)
3. Matched Net Lengths(Tolerance=1000mil)

网友C:
看不到图

网友D(2013-02-20):
DRC检查同样遇到此类问题,如下:
1、unconnected pin constraint
2、power plane connect rule
3、parallel segment constraint
4、hole size constaints
5、un-routed net constraints
刚刚开始画PCB ,不知哪位老师可以分享一下ALTIUM DESIGNER PCB设计时的规则设计和管理的经验。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