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做汉字显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1-10):
UCGUI, IO, ST, TI, se
本人最近在用stm32做UCGUI界面,系统UCOSII,用的是移植好的工程,英文显示没问题,加入中文显示,用的是自定义字库,用工具生成的c文件,然后再代码中外部引用,VC上模拟也是好的,但是在MDK下链接时,一直出现以下错误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ection .test....
很多这样的错误
我在网上查了下 大概是外部引用字库 定义成全局变量的问题 现在问题是 想显示汉字 得怎么解决呢??求指点啊

网友A:
UCOSII能支持iconv吗?
如果行的话可是试试

楼主:
不支持吧 UCOSII 很小的系统 基本上只提供任务调度 命令行事木有滴

网友B:
1、弄个包含中文的字体,在这里我借用大多数例子里的 “C:/windows/Font/simhei.ttf”文件。把这个文件拷贝到Datafiles文件夹的Font文件夹里。
2、随便照着一个 .Font文件,自己写一个simhei.font文件。可以用TXT写,然后保存,有的朋友说需要保存为utf8编码格式,实际上是不需要的。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6%98%be%e7%a4%ba/

楼主:
看了 之前的回复 谢了 试下 .......先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弄个包含中文的字体,在这里我借用大多数例子里的 “C:/windows/Font/simhei.ttf”文件。把这个文件拷 ...

WIN32API不会啊。。。我这问题在于放在嵌入式stm32中跑不起。。。 你这讲的编码方法。。。。

网友C:
看看这个?
http://www.embedinfo.com/wen-list.asp?id=342
"RealView MDK在链接时提示空间不够的解决方案总结"

楼主:
楼上这个看过了 试了第二种方法 我的库自定义的很小 一个汉字库 我都试了 最后我直接把生成到UCGUI的整个lib里,暂时能用了,我看到网上都是这样单独加载的。。。就是不知道大家都是这样 还是就我弄成这样

网友C:
UCGUI我也没用过. 所以更细节的东西就不知道了.
善于利用google, 搜错误信息,或者查看工具的帮助文档. 再结合自己的思考, 有时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