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505s隔离电源求解

楼主(2013-01-10):
新手,用b0505s做电源隔离,向图中这样,两个地不需要连在一起,完全隔离。
这样是不是vin输入5v,vout得到5v?用万用表测vout和cognd是不是能测到5v的电压,只要vin输入5v电压,发发光二级管会点亮吗?

网友A:
是的,这样起到了完全隔离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样起到了完全隔离的作用

谢谢回答。我焊到板子上用万用表测vout和cognd没有电压?发光二级管也没亮,用万用表的黑表笔搭在gnd上,二极管亮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B:
用万用表的黑表笔搭在gnd上,二极管亮了

此时红表笔搭在哪里?悬空?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刚再次测试了下,是自己焊接有问题,结贴了。

网友B:
一直看你说vin输入5v电压,这是个相对值,请自行确认这个5V是GND与Vin之间的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