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F3 Discovery的串口怎么使用?使用串口助手找不到COM

楼主(2013-01-10):
(图片)

网友A:
外接MAX232,可以用,就是麻烦点.
用F30X的测试程序可以通过.
使用串口助手找不到COM口,那是另外的事情:先确认USB232软硬件是好的.

网友B:
可以用TLL转USB线,方便的很。。平时调串口我都是用它,直接连CPU,TXD,RXD,GND,另一端接电脑就可以做串口实验,,很好用。。有需要,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MAX232,可以用,就是麻烦点.
用F30X的测试程序可以通过.
使用串口助手找不到COM口,那是另外的事情:先确 ...

用STLINK下载到F303中,中间经过了一片F103进行的转接。原理图在附件中,帮忙看一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