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作品,请点评,越狠越好!

楼主(2013-01-10):
第一次画板,画了个4层的。请高手指出问题!越热烈越好~

网友A:
就这么几个器件实在是没必要画四层板
够不够狠

楼主:
都这样了 没法 呵呵  如果2层 是不是需要大面积铺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这样了 没法 呵呵  如果2层 是不是需要大面积铺铜

这种事情可不是一两句解释的完的。得看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B:
看起来好空旷。

网友C:
对啊,两层绝对可以搞定的

网友D:
好空啊,我画的板也不够密集

网友E:
走线继续优化啊:victory:

网友F:
1 板子布局没弄好,太浪费了
2 晶振电容离开晶振近点
3 走线可以优化下,做到距离近且美观
4 貌似 过孔略小了点
5 丝印字符 字体不一,摆放的位置也不统一 方向,不美观
6 sim卡 IO没放保护器件
7 猜的没错,上面哪个是否是GPS模块? 主要 GPS 天线要 计算阻抗 的
8 楼下补充

网友F:
还补充下,便于生产,能用贴片尽量贴片,减少混用

网友G:
板子利用率低;
走线需要优化;
丝印没调整好;
4层板太浪费;

楼主:
布局确实没弄好,局部过于紧,所以走线就不会太好!而且没啥经验,自我感觉4层高级,还内电层分割了,但是增加了成本。不过个人感觉4层比2层好画,因为好走线了!是吗?此外,丝印标识等等问题是该注意!问个问题,是不是晶振那块电容应该先和CPU引脚相连再连晶振比较好!为啥了?

网友:
两个一样的电池。
看到了BT1和BT3,BT2呢?

网友H:
浪费了板材,画四层板,打个板了也要花几百块啊。

网友H:
还有就是走线,感觉都是差不多粗的细线,这样不好,上次我们公司有个客户来做个产品,最后调试时发现电源线细了,不得不在板上搭接了一条粗的电子线,还要打上热熔胶固定,好好的一个双面板就变得比单面都难看了。

网友I:
板子上那些都是小瑕疵,就是看着不太板正,倒是你这STM32选型有点问题,咋空那么多脚呢???多练习练习吧,熟能生巧,用几层板得看你产品应用在什么场合,要是外界干扰强的话两层板肯定比不上四层板,板子的大小是由壳体决定的,听你上司的!

网友H:
对于画板,最好是先从单面板做起,这是最难画的,慢慢来,楼主也知道,四层板比2层好画,我还知道8层比四层更好画呢,呵呵,那成本可不好受。

网友J:
好画是好画,掏钱做板子的时候你就心疼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好画是好画,掏钱做板子的时候你就心疼了。

恩恩,就是

网友L:
牛,你还真有钱。

网友M:
一看这板子 是真麻烦的啊

网友N:
我给客户画板子,只准一层板,,,省成本啊!

网友O:
两层搞定,背面尽量全是地,重新画吧
建议布局时间要占整个画板时间一半以上。

网友P:
打样钱啊。

网友Q:
如果没有特殊电源的要求,2层完全可以搞定,没有必要弄4层的。

楼主:
主要新手,在一个有时很无奈,单位要抄别人的板,磨具一样,但是人家模块小,我们模块大,造成中间缝隙小。某些模块位置还是固定的。当然,我现在反过头来看,就这个布局确实还有调整的空间!再有就是元件选取很有问题,部分元件尺寸过大,而且不该有那么多插装的,我觉得,所以造成我的布局!!

网友B:
看着有点别扭

网友R:
如此空旷 把所有的贴片放在一面  这样 回流一次就ok了
器件排列不美观 有极性的器件方向排列随意 在产线上 不容易 visual inspection

网友S:
晶振的线画对称些

网友T:
1.晶体外挂电容挂的不好,最好挂在cpu与晶体连线间
2.信号跨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