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SMC是否可以只用其中一部分ADDR引脚

楼主(2013-01-10):
我的这个应用稍微特殊些,
只希望用FSMC ADDR的[2~12],其他FSMC引脚有其他用途
是否可以这样使用FSMC?
谢谢!

网友A:
只要地址使用没冲突应该没什么吧。。

网友B:
STM32F2、F4可以,完全没问题。

STM32F1要具体看,印象里有些限制。

网友C:
肯定可以,不用怀疑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 F1 系列由于 外设共享的问题, 其他FSMC引脚的用途请只做 GPIO 用
F0,F2,F3,F4 可以任意使用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