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CD背光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3-01-10):
各位跟大家请教下关于lcd背光板的问题:1、我的理解:背光板输入电压是驱动两个发光二极管的,大小不重要,关键是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设定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即可,对否?
  (也就是说为什么背光板没有输入电压概念,但厂家强调了说“背光板是3.0v的,不能用5v做为输入”我不理解)
2、图片参数中有项正向电压,我的理解是二极管的压降,但觉得又不对,pn结也没那么大的降压啊,寻明白者指点!

感谢!

网友A:
他那个背光模块就两只赤膊LED发光管,白光的话电压为3点几伏,5v供电应串限流电阻才行,直接加3v是很冒险的,万一电压高出0.几v,电流会变得很大,然后就泛黄,再之后就盖姆奥哇了,哈哈,厂家那强调的话是讲给洋盘听的,相信自已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那个背光模块就两只赤膊LED发光管,白光的话电压为3点几伏,5v供电应串限流电阻才行,直接加3v是很冒险的,万 ...

老T叔亲自出马,感激不尽!
顺便问一下,老T叔大礼包里何时增加一下“MSP430系列超低功耗16位单片机原理与应用_胡大可”,搜了网上的下来全是含有空白页的。

网友A:
洋盘----沪语,不内行.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