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M052LBN 损坏多 焊接温度为多少?

楼主(2013-01-10):
公司做了3000套M052的板子,有200多是坏的,重新换新的IC就好了。
板子是外发加工的,是否焊接温度过高引起的?还有什么原因呢?
请高手赐教,先谢过!

网友A:
在我手里还没有新唐M0坏过。请检查焊接什么的吧。不会是IC质量问题的。

楼主:
九哥,你过M052LBN量产吗?不是焊接问题,只能换芯片才行。3月份也做过3000套是M052LAN,没出现这批那么多不行的。

网友A:
M0516LBN,我们给新唐 生产过2000套 TINY工具。没有一片有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程序更新一下驱动可以,前批是LAN版,这批是LBN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程序更新一下驱动可以,前批是LAN版,这批是LBN版。

程序驱动?是下载程序?还是自己的程序?我自己的东西现在也这个问题。。不知道需不需要修改自己的程序

网友A:
NU-LINK的驱动和固件 要更新

网友A:
你的说法有点误导人,怎么会是大部分有故障会是驱动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