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3-01-10):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要是挑不出来就增大它工作电流看看吧

网友B:
首先指出你一个错误(粗心吧),频率0.1ms,虽然都能理解,但看着很不爽。
再者,步进电机少度?驱动芯片是什么?有没有细分?比如吧,每步1.8°的步进电机,转一圈要200个脉冲,90转每分信号频率就要300Hz,如果驱动芯片64细分的话信号频率就要19.2KHz。反正这个很好计算,自己算一下吧

网友C(2013-06-19):
楼主完成步进电机的控制了吗?让我参考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