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问题

楼主(2013-01-10):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不过二极管的正向电压温漂要考虑

网友B:
问题很大,用电阻分压抬高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很大,用电阻分压抬高冷端

请问您究竟有什么问题呢?能详细点吗?

网友C:
如果热端是理想的差分放大,共模抑制比比较高,就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究竟有什么问题呢?能详细点吗?

就是前面说的温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前面说的温飘

以我的理解,二极管的温漂仅仅影响了共模电压,对差模没有影响。
你觉得呢?

网友C:
LZ:
1、电阻比二极管便宜
2、电阻比二极管的电压稳定、温漂小
你还纠结二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