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问题

楼主(2013-01-10):
为了不使热电偶的热端产生负电压,我决定冷端不直接接地,而是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地。这样冷端就处于0.7V,热端就不会产生负电压。
请问,熟悉热电偶的大神,这样做有问题吗?

网友A:
二极管本身都没有导通哪来0.7V。用两个电阻分压到0.7V,然后将冷端接上去就好,可靠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