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推荐个直流电机驱动IC。

楼主(2013-01-10):
额定工作电流4A,堵转时可达10-15A,不知该选择什么型号,请大家帮推荐下,谢谢!

网友A(2013-02-22):
这么大电流,用大功率三极管或者mos吧

网友B:
可以用btn7960,英飞凌公司的产品,最高电流可以达到43A,两片可以搭建一个全桥。貌似网上有卖搭好的模块的,50块钱左右的价格。

网友C:
自己用MOS管搭个H桥驱动一下就好,注意死区电压,不要顺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