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的钳位保护,哪种方法比较好呢?

楼主:
方法一:直接使用二极管,钳位到VCC+0.6V

方法二:使用稳压管进行稳压钳位,稳压管需要电流的,这一种对电压信号的信号源很不利。

哪 一种方法比较好呢?

网友A(2013-01-10):
看不懂!二级管怎么能使信号稳在VCC+0.6,这属于二极管续留斩波还是什么啊?第二个要是小信号的话会不会被电阻耗掉太多啊!请大神指教!

网友B:
多采用1的理由主要是“结电容”因素

网友C:
二级管怎么能使信号稳在VCC+0.6 ?

网友D:
要看信号幅度,一般可以用运放,前端加保护。

网友E:
如果是我我就选择用二极管。简单,方便。还不会对信号有影响。

网友F:
一般用第一种吧,

楼主:
看来大家对基础问题都不是很明白啊。
还是希望有高人出来解释一下,具体为什么。

网友G:
都差不多,尤其是楼主考虑的稳压管工作时要消耗电流而影响信号,这纯属多虑了,因为1.平时是不工作的,输入信号超标了才会工作。2.消耗的电流(说能量可能更合适吧)本就是多余的,而且钳位的作用就是干掉它吧,3.普通二极管在钳位工作启动时同样要走电流

网友H:
两个一起用比较好,一个接地,一个接电源,我一直是这样使用的。

网友I:
通常用BAV99 双二极管来做

网友J:
我也是用AV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