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硬件法实现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

楼主(2013-01-10):
要求电机的速度可变并且能输出步进数值。

楼主:
通过控制脉冲输出间隔时间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但不知道程序怎么写。我的思路是先把步进电机每一个转速运行的时间求出来,求解如下:
1.步进电机型号为28BYJ-48,步距角为5.625°,及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为数位360/5.625=64条。设转速为N(r/min)那么每分钟送的脉冲数据个数为64N,即每送一个脉冲数据时间为T。
T = 1/64N = 60*1000000/64N = 9735000/N(微秒)
2. T0定时的计数初值为Tx = 65536 - 11.05926*T/12 = 65536-864000/N。即当初始速度为20,那么计数初值为N = 20时Tx = 20864(十进制)= 5180(十六进制),即当转速为20r/min时TH0 = 0x51,TL0 = 0x80。如此计算可以得出其他转速的计数初值。
3.现在问各位如何用定时器写程序让步进电机输出20~100的转速,要求转速之间间隔时间30秒。

网友A:
你先按你的思路写一下  调试出问题再问  直接伸手要程序  很少有会直接帮你写

网友B:
既然定时中断的周期已经算好了.
那就设定定时器吧, 在定时中断服务里发脉冲(完成一次上升沿和下降沿), 并同时计数.
这个程序, 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网友C:
我是这样认为的,你的这个要求可以用步进电机的驱动器解决,关于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是通过送入驱动器的脉冲个数的频率控制的,而转动的角度是通过脉冲个数决定的,脉冲个数就可以通过驱动里面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关于步进的度数你就可以通过送入的脉冲个数和步矩角计算得到,这样完全就可以通过硬件搞定。不知是否满足你

网友D:
步进电机有两种状态步进和停止,然后转动多少步,每次转动后停留多久,就是步进的速度调整了,你可以设定参数,第一个,是否是停止状态,然后是转动的速度,就是每次停留的time,接着是按照该时长转动几步。这些问题可以放到定时器里,调整放到while里,然后如果状态是停止,while就不停的复位定时的时长,如果是转动状态,就会按照设定的delay定时器进行转动多少步,够了,就对参数1更改为停止状态。

网友E:
必须用单片机控制.必须!没有相关硬件能解决,除了你要,其它人都不要;
步进电机的加减速和具体步进电机有关系;如:每秒走1000步,有的行,有的不行,有的开始不行,过一会行;

网友E:
有二相,三相,五相,你是什么电机? 是不是要求上述多种步进电机都可以控制还是只针对其中的一种?
电机有多大?电压多少?负载是什么情况?:(:(:(
一切都不确定你好意思问别人要方案?

网友E:
方案就是:
走——停——走——停......;P

网友F:
走——停——走——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按你的思路写一下  调试出问题再问  直接伸手要程序  很少有会直接帮你写   ...

恩恩好的。这几天我在写程序呢。到时候发上来,大家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定时中断的周期已经算好了.
那就设定定时器吧, 在定时中断服务里发脉冲(完成一次上升沿和下降沿), 并同 ...

恩恩,好的,这个我写出来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把速度和步数联系起来一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认为的,你的这个要求可以用步进电机的驱动器解决,关于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是通过送入驱动器的脉冲 ...

这个意思我明白,我现在不知道如何把速度和步数联系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有两种状态步进和停止,然后转动多少步,每次转动后停留多久,就是步进的速度调整了,你可以设定参 ...

恩恩,好的,我再考虑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二相,三相,五相,你是什么电机? 是不是要求上述多种步进电机都可以控制还是只针对其中的一种?
电机有多大? ...

我在一楼说清楚了好不?电机是28BY-48。是四相把拍的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通过控制脉冲输出间隔时间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但不知道程序怎么写。我的思路是先把步进电机每一个转速运 ...

四相八拍电机,非主流,不多见;
再一看要求,20-100转,即1280步-6400步/秒;
看来纯软件解决比较困难,需要硬件部分配合;

一起步就是20转已经超标,还有100转,几乎不可能完成;
应该还有其它具体指标,如加速减速指标;

一定要多看电机手册,把相关的细节都看清楚,心里有数后,再确认实现的电路(驱动);
最后才是软件;
数显最容易,这个先不用考虑它;
主要是加减速过程.

不可能空转的是不是.带载能力如何?

如果普通方案不行,只能细分驱动法;这个很难的.

网友E:
上电后的第一状态:

全部为0:所有的相断电(和后面的驱动有关,是0或1,如果搞反要出大事);

网友E:
第2个状态:
ABCD=1000;第1步
第3个状态:
ABCD=1100;第2步;
第4个状态:
ABCD=0100;第3步;
第5个状态:
ABCD=0110;
第6个状态:
ABCD=0010;
第7个状态
ABCD=0011;
第8个状态
ABCD=0001;
第9个状态
ABCD=1001;
第10个状态
ABCD=1000;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第2个状态:
ABCD=1000;第1步
第3个状态:

建立一个数组;闭着眼一个一个输出即可;
反转则反序一个一个输出;

网友E:
如果用斩波的方式驱动;每一个1对应一个PWM波形输出;斩波频率通常在20KHZ-50KHZ;
频率越高,发热越厉害;

网友E:
如果再细;在计算每个PWM的占空比;每次不同;实现0-1的过渡,实现1-0的过渡;非常麻烦;
再引出加减速,每一步的时间都不同;简单的就直线式加减;复杂的就搞二次曲线;

网友G:
对PWM脉宽进行控制,可以实现对速度的控制

网友E:
理想情况下开和关的速度完全一样;
如果不一样(其实通常都是不一样的),则要引入一个补偿值;以实测为准(精确到nS);

网友E:
让一个没有经验的新人做这个,决策失误!
没事,兄弟你多收集资料,一步步摸索;老板出学费;

网友E:
能把相关的数据收集准确,或自己建模型实测;这部分工作约占全部工作的99%;全中国也没有多少人有这份耐心来完成这个工作;
绝大多数都是直扑控制/输出;等老板一点头就OK了;

网友E:
我的想法是用最简单的方案实现它,PWM都不需要了;(有一种单片机,可以输出4路PWM信号;用这个实现起来要简单些);
如果最简单的方案达不到标准的要求;先坐下来和老板谈谈;降低要求或加点工资,必须的;
老板有可能不懂这些,拒绝你;
这样你就直接拍拍屁股走人;

网友E:
如果细分法,用中高档的单片机完成;51类的估计都不行;

网友H:
速度就是驱动脉冲频率,步数就是驱动脉冲数量

网友I:
我用fpga做过。

网友J:
用电机驱动芯片啊,TMC260挺好的
只要按照需要发脉冲和方向就行了

网友E:
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真的是有;以前是进口的,好象很难买到;后来出现国产的;好象成都还是苏州有一家;
因为芯片的价格远比单片机类贵,所以不可能使用它们;如果用逻辑电路搭一个出来当然是可以的;我也想过这个方案,但从成本上计算,还是单片机便宜;10元左右的ARM肯定可以搞的象模象样了;如果不要求细分,最普通的51也够用了;我估计仅电烙铁+万用表+示波器不一定行;
一步一停的方式应该不行的;估计楼主的电机很小;只有小步进电机才会有高转速;

网友K:
  2楼的方法对了~~~~ 你只要看看楼下说的关联上的提示就行了

  28BYJ 是带减速器的,  一般常见的是 128/1  和 64/1

  还要注意的是 你选用的拍法, 也要计算上。

  假如 60N =1转 : 2转=120N  呵呵

  入门级控制方法:  等延时,换拍,上电,等延时

    优化控制方法:  等掉电延时,换拍,上电,等上电延时,换拍,掉电,等掉电延时,换拍,上电,等上电延时,换拍,掉电,

楼主(2013-03-12):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ir = P1^0;                                                                                        //方向电平
sbit cp  = P1^1;                                                                                        //步进脉冲信号
sbit dm = P1^5;                                                                                        //数码管断码
sbit px = P1^6;                                                                                         //数码管片选
sbit clk = P1^7;                                                                                        //数码管读写允许
sbit an1 = P3^5;                                                                                        //正传按键
sbit an2 = P3^6;                                                                                        //反转按键
sbit an3 = P3^7;                                                                                        //停止按键

uchar code a[]={0xc0,/*0*/0xf9/*1*/,0xa4/*2*/};
uchar ms,k_time;
bit ax;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i = 0;
        while(x--)
                for(i; i < 123; i++);
}

void key()
{
        uchar k;                                                                                                 //键码转换为键值的标志
                k = 0;                                                                                                 //变量初始化
                if(an1 == 0)
                        k = 1;                                                                                         //按下AN1后,将1赋值给k
                else if(an2 == 0)
                        k = 2;                                                                                         //按下AN2后,将2赋值给k
                else if(an3 == 0)
                        k = 3;                                                                                         //按下AN3后,将3赋值给k
                if(k != 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_time ++;
                        if(k_time > 5 && ax == 0)
                        {
                                ax = 1;                                                                //按下标志位
                                switch(k)
                                {
                                        case 1 : ms = 0;break;
                                        case 2 : ms = 1;break;
                                        case 3 : ms = 2;break;
                                }
                        }
                }
                else
                {
                         k_time = 0;
                        ax =  0;
                }
}

void led_disp()
{
        P0 = a[ms];                                                                   //送数码管扫描字
                dm = 0;                                                                   //段选段打开
                clk = 0;                                                           //送触发信号,上升沿
                clk = 1;
                dm = 1;                                                                   //段选段关闭
        P0 = ~0x01;                                                                   //送数码管断码
                px = 0;                                                                   //片选打开
                clk = 0;
                clk = 1;
                px = 1;                                                                   //片选段关闭
                delay_ms(2);
        P0 = 0xff;                                                                     //送熄灭符
                dm = px = 0;
                clk = 0;
                clk = 1;
                dm = px =1;
}

void bj(bit x)
{
        uchar i;
        dir = x;                                           //正反转赋值
        cp = ~cp;                                           //脉冲
        for(i = 0; i < 50 ; i++);

}

void init()
{
        IE = 0x82;                                                        //选中定时器1
        TMOD = 0x01;                                                //打开定时器工作方式
        TH0 = -2500/256;
        TL0 = -2500%256;
        TR0 = 1;                                                         //打开定时器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
                led_disp();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 = -2500/256;
        TL0 = -2500%256;
        if(ms == 1)
                bj(0);                                //正传
        else if(ms == 2)
                bj(1) ;                                //反转
}

楼主:
[em:6:][em: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