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香主:F3-discovery开发板VDD-VSS间滤波电容的选用

楼主(2013-01-10):
香主,我现在用f303vct6芯片做东西,电源滤波不懂,发了帖子也没有解决,特改下标题,再麻烦问下您。谢谢

参看了stm32f303vct6的datasheet第53页power supply scheme如图所示,备注里说明VDD和VSS间要按照图上所示设计滤波电容。但是官方的开发套机实际板子上并没有按照手册中设计呀,不仅电容数量和大小有出入而且VDD1没有处理。
手册里图如下:
vdd vss间用10nf和4.7uf电容并联, 不过为什么是3×10nf 和1×4.7uf呢? 这一个4.7uf放谁旁边呢?
开发板原理图如下:
实际板子上芯片VDD/VSS管脚电容连接如下:
这个是我对照实际板子抄下来的滤波电容连接图,按原理图中对应,这些电容用的100nf且VDD1没有处理,这个脚是悬空状态。

这样看,我不懂为什么官方的板子不按照官方的手册来呢?哪一种更好呢 ?还是 就没区别?
谢谢:)

网友A:
STM32F103的电源接法

STM32F103的电源接法

正好今天在修改PCB板;我看了STM32F103相关的电容位置;你参考;

网友A:
ADC这一部分共使用了4个电容;是不是太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今天在修改PCB板;我看了STM32F103相关的电容位置;你参考;

嗯 谢谢提供参考
这个官方的开发套件并没有使用4.7uf电容
同时发现安富莱stm32f103zet6的开发板中VDD_3也没有连接4.7uf电容。
这个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楼主:
嗯,再次翻阅资料,找到st的一个ppt关于硬件设计问题解答,其中有一页讲到这个。见图如下。

那10nf或100nf电容的问题不纠结了,那一再强调的这个4.7uf电容需要吗??

网友A:
我判断VDD3,VSS3里面接了一个调压器;供内核产生1.8V电压;所以这个引脚的电容有特别要求;
VDDA和VSSA里面有内部时钟等重要器件相联;这二个电压是最重要的,可以多投资电容;
其它的如果附近的引脚没有特别使用高速开关或大电流等就降低标准接个104算了;
反正0805封装的105也有,不行就直接换105或474;
PCB不用改;

网友A:
我还准备了0805封装的106(10uF)电容;不行再升级;
明天最后审核一遍PCB,然后提交,等样板做好,春节期间我不休息.继续做;(不知道有没有加班费)

网友A:
楼主;请问
stm32f303vct6多少钱,资源怎么样?好象RAM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
stm32f303vct6多少钱,资源怎么样?好象RAM不够大;

哇  多谢分析解答
303vct6我一个月前买的片子30块钱一片。stm32社区提供的合作信息里面:武汉力源 有卖。http://www.icbase.com/ProResult.aspx?ProKey=stm32f303
303的模拟外设比较强大,你随便搜一下303看看ad da pga tim都挺多的。ram只有48k 是小了。我毕设做个东西,师兄推荐的这个片子,我是新手,在学习中:$

网友A:
武汉力源在我印象中是很黑的;
但这次卖你的STM32F303VCT6的价格真的不黑;
F303的ADC速度非常快,的确吸引眼球;

楼主:
啊呀  帖子沉了  怕香主看不到了
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