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的ADC12的问题

楼主(2013-01-10):
各位大哥 在ADC12转换中 采样触发源选择ADC12SC,扩展采样模式SHP=1,那么此时采样定时器由ADC12SC触发,即ADC12SC由0变1触发采样定时器,然后采样定时器产生SAMPCON开始采样,那么合适开始转换呢?我看手册上说是ADC12SC由0变1启动转换,转换完成时ADC12SC自动复位,但问题是触发时已经把ADC12SC由0变1了,此时如何再变呢?是启动采样后ADC12SC自动复位么?那么何时再启动转换呢?
哪位大哥给指点一下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G@YVKCPZR)X}3UKB(_VF`LW.gif

楼主:
哪位大哥给知道一下啊!!

楼主:
求版主给指点啊!!

网友A(2013-05-20):
ADC12SC由0变1,触发SAMPCON由低变高,又由于SHP=1,也会触发采样定时器,等到ADC12CLK的有效沿就开始采样;达到设置的采样时间后,开始转换,同时会SAMPCON由高变低——手册里Pylse Sample Mode的时序图

网友B:
这个的先看下资料的,关于AD采集的源代码的TI的有啊

网友B:
AD采集的有两种处理方法的,一种是中断法,另一种就是查询法的,这个启动一次到完成实有单片机自带的AD模块自动完成的,楼主只需要查询相关的采集标志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