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7.3728M的晶振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做成整数呀?

楼主(2013-01-10):
7.3728M的晶振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做成整数呀?是不是像时钟晶振32768一样有特定的好处

网友A:
可以出很标准的波特率,:lol

网友B:
7.3728M/115200=64,现在知道了吧。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C:
不知道谁搞的波特率,非得逼得晶振小数点后一堆数!  不过你也可以使用1M、4M、8M、12M、16M这样的晶振来进行进行串口通讯,只不过有误差而已,不像7.3728M、11.0592M这样的晶振理论上没有误差!呵呵!

网友D:
凡1.8432MHz的整数倍频,都能获得准确的串行通信波特率.

网友E:
我觉得用太标准的波特率没有太大意义。除非是传输速度很快。如果是usart通讯的话每个字节的起始位都同步下纠正下误差就没有关系了,保证一个字节内的时间误差即可。是否有人同意我的观点?

网友E:
我在项目里也用4mhz,8mhz等非推荐频率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用太标准的波特率没有太大意义。除非是传输速度很快。如果是usart通讯的话每个字节的起始位都同步下 ...

理论上如此。而且和传输速度没有关系。实际就是增加了误码率,偏离标准传输频率越多,误码率越大。

网友C:
使用标准的1M、2M、4M、8M通讯也可以,选误码率小的波特率,进行简单的通讯也没问题。
有时候小程序,小数据量,我也懒的用外部晶振,直接用内部晶振,使用9600或4800波特率,误码率0.2%。

网友F:
分频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G(2014-06-10):
对于这样的晶振 如何匹配电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