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插一下继电器就有改善?!

楼主(2013-01-10):
想用无线电遥控几盏交流电的灯。总体结构是这样:带2.4G无线电功能的单片机,通过几片74电路和ULN2003控制12V继电器,继电器再控制220V的灯泡。继电器是那种插在插座上的,不是焊在电路板上的。

显然,继电器会干扰单片机。我们先做了下面这个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猜想:
1、不接灯泡。继电器跳了大约20次以后,单片机复位。
2、接上灯泡,继电器跳一、两次就要复位。
对以上现象,我们的解释是:接灯泡时,继电器触点有火花,干扰强烈。不接灯泡时,由于触点上始终没有电流,所以无火花。
看似合情合理,但接下来一个无心之举却让我们迷惑了。一个人随手把继电器从插座上拔下来又插了回去。接着,我们就发现无论接不接灯泡,复位现象都差不多了!基本都是跳几十次然后复位!
我现在又这样想:以前继电器和底座之间接触不良。触点跳动时,继电器和底座之间的接触也变化,使12V线圈的供电不稳。一方面直接产生了更大的传导干扰,一方面加剧了火花干扰(因为本来吸合的触点会因为线圈掉电而放开,然后线圈来电了于是又吸合,再掉电再吸合……)。

但我又觉得上述解释有点牵强。继电器型号是JQX 13F,淘宝上很多,低档大路货。它的引脚很宽大,至于“接触不良”吗?
还请高人指点。

如果继电器负载是交流电,有什么办法消除火花呢?

网友A:
一个人生病了,有外界原因,更多的是内部抵抗力差的原因。
同样,首先改善设计,让MCU更加抗干扰。
其次才是想办法不产生大的干扰。

一般是你的布线有很大问题导致的,需要学习如何布线抗干扰能力最强。

网友B:
继电器是很强的干扰源,尤其你负载还是普通的白炽灯,那个开机冲击电流很大,造成的干扰很严重,建议数字地与驱动地,试下效果。

网友C:
接触不良是可能的,但楼主遇到的现象在没有足够多样本和足够次数的测试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

网友:
猜测是继电器导通瞬间需要大电流,电源部分不能瞬间提供电流,导致电源被拉低,引起单片机复位。用示波器检查下单片机复位引脚在继电器动作时的波形,看看能否找到原因。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我正在实验把单片机的地和继电器的驱动地分开,看有无改善。附图中是ULN2003手册里的应用电路,感觉它的地也没有分开啊。2003可是专为驱动继电器设计的,应该考虑到干扰问题了。而且,2003自称里面是达林顿管,可是外接电路里也有达林顿管(红圈右半部分),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老弟,不是2003抗干扰不好,是你的MCU抗干扰不好。
2003的输入驱动,MCU可以直接驱动的。

网友D:
你MCU和继电器用光耦进行隔离了么?还有,继电器的地和电源是和MCU用同一个么?最好使用隔离的电源,信号使用光耦隔离。我一直是这样用的,批量几十万没有问题,用的也是2003驱动的。好好做好MCU的抗干扰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确实没有做的你说的这种隔离。问题是,若用光耦,何必又要2003呢?我想干脆只用光耦得了。行吗?

网友D:
你好,才看到你的回帖,光耦能不能直接驱动你得看继电器和光耦的参数,看看能否满足要求,要是可以的话也能使用,但是我们使用的光耦最好不要长时间工作在大电流下,这样的话会对光耦的寿命残生影响的,会缩短光耦的寿命,还有,2003里面还有一个反向的二极管,可以降低继电器自身对系统的干扰。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问题总算解决,是交流电干扰和时序不当综合作用造成的。164的复位信号和373的锁存信号紧挨着。本来的想法是先锁住373,然后164复位。但由于紧挨着,稍有干扰就会把复位后的东西锁住,就出错了。至于前面猜测的接触不良完全不对头。调整时序、让两个信号离远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