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中调用IP核以后的配置怎么写

楼主(2013-01-10):
各位大神,我在做8051IP_core的时候调用了rom核,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写顶层文件的配置,求大神指导,谢谢大神们

网友A:
同求吧  还没搞到这些

网友B:
用顶层调用啊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C:
有点像写testbench的格式吧 但本质不同

网友D:
一起等待答案

网友B:
有什么不明白的说。不要说不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不明白的说。不要说不明白

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