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中画半圆通孔

楼主(2013-01-10):
如何在PCB中画半圆通孔。附件的三个地方画半圆通孔!

网友A:
应该是AD软件吧!不是工具栏里有画圆的快捷键吗?直接用来画

楼主:
不是的,我用的是PROTELL99画的

网友B:
放三个圆形焊盘,紧挨板边 制版的时候,会根据keepout层 切掉一半的,正好是你需要的。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主,我试试

网友C:
99SE也有画圆弧的工具的  快捷键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