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不能通过编译

楼主(2013-01-10):
keil中不能通过编译
出现以下样子: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DF7H BYTE (174%) *
******************************************************************************
Program Size: data=21.0 xdata=0 code=3647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1 WARNING(S),  0 ERROR(S)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CLR_LCD?LM4229_0805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D:\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我认为是程序的代码太长了,不知道在那个地方修改以下设置,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试用版?下个正版就行了。

楼主:
下不到正版

网友A:
下不到正版把这个版本换一个文件就解密了。

网友B:
你的Keil 是试用版本, code 不可大于2K ( 0x800 ) , 找个原版或..."找网友借吧"

网友C:
大家谁有,共享一下吧

网友D:
呵呵,2楼的,正版还能下!!

楼主:
算了,我还是自力更生吧,先结贴了

网友E(2013-05-01):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换个版本的就可以了?   我很纠结呀

网友F:
没有**,找个注册机**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用GCC吧,免费,正版,经久耐用,不伤手,无刺激性,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工具~

网友H:
注册机注册一下,小问题。。。

网友I:
**一下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