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正弦编码器信号 大家是才用什么方式或者什么电路进行采集的呢?

楼主(2013-01-10):
我打算用28035处理正弦编码器信号,但是该怎么处理使他转化为方波信号给28035芯片?

网友A:
如果处理器需要的是3.3V的信号的话就用3.3V上拉,如果处理器需要的是5V的信号的话用5V上拉

网友B:
啥是正弦编码器啊,俺只听过正交编码器

网友C:
疑问同楼上。

网友D:
正弦编码器没听过
旋转变压器?AD2S1200 AU6802
编码器?am26c31
反正就那么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