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POL电源设计技术和参考设计

楼主(2013-01-10):
处理器技术的发展
由于更高的集成度、更快的处理器运行速度以及更小的特征尺寸,内核及 I/O 电压的负载点 (POL) 处理器电源设计变得越来越具挑战性。工艺技术的发展必须要和 POL 电源设计技术相匹配。5 年或 10 年以前使用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对于当今的高性能处理器而言,可能已不再那么行之有效了。因此,当我们为 TI 的 DaVinci™ 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进行 POL 电源解决方案设计时,对基本电源技术的充分了解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许多设计困难。本文将对一系列适用于该 DaVinci 处理器的电源去耦、浪涌电流、稳压精度和排序技术进行讨论。我们将以使用了 TI 电源管理产品的一个电源管理参考设计为例来提供对这些论述的支持。
能量之源——大型旁路去耦电容
处理器所使用的全部电流除了由电源本身提供以外,处理器旁路和一些电源的大型电容也是提供电流的重要来源。当处理器的任务级别急剧变化而出现陡峭的负载瞬态时,首先由一些本地旁路电容提供瞬时电流——这种电容通常为小型陶瓷电容,其可以对负载的变化快速响应。随着处理速度的增加,对于更多能量存储旁路电容的需求变得更为重要。另一个能量来源是电源的大型电容。为了避免出现稳定性问题,必须注意一定要确保电源的稳定性,并且可以利用添加的旁路电容正确地启动。因此,我们要保证对电源反馈回路的补偿以适应额外的旁路电容。电源评估板 (EVM) 在试验台上可能非常有效,但在负载附近添加了许多旁路电容的情况下其性能可能会发生变化。
作为一个经验法则,我们可以通过尽可能近地在处理器功率引脚处放置多个 0603 或 0402 电容(60 用于内核电压,而 30 则用于 DM6443 的 I/O 电压),从而将 DaVinci 电源电压从系统噪声中完全去耦。更小型的 0402 电容是较好的选择,因为其寄生电感较低。较小的电容值(例如:560pF)应该最为接近功率引脚,其距离不超过 1.25cm。其次最为接近功率引脚的是中型旁路电容(例如:220nF)。TI 建议每个电源至少要使用 8 个小型电容和 8 个中型电容,并且应紧挨着 BGA 过孔安装(占用内部 BGA 空间,或者至少应在外部角落处)。在更远一点的地方,可以安装一些较大的大型电容,但也应该尽可能地靠近处理器[1]。
浪涌电流
具有大旁路电容的电源存在启动问题,因为电源可能无法对旁路电容充电,而其正是启动期间满足处理器要求所需要的。因此,在启动期间,过电流可能会引起电源的关断,或者电压可能会暂时地下降(变为非单调状态)。一个很好的设计实践是确保电压在启动期间不发生压降、过冲或承受长时间的高压状态。为了减少浪涌电流,可以通过增加内核电压电源的启动时间,来允许旁路电容缓慢地充电。许多 DC/DC 调节器都具有独特的可调软启动引脚,以延长电压斜坡时间。如果调节器不具有这种软启动引脚,那么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外部 MOSFET 以及一种 RC 充电方案,来从外部对其进行实施。我们还推荐使用一种带有电流限制功能的 DC/DC 调节器,来帮助维持一种单调的电压斜坡。实施一个软启动方案有助于满足 DaVinci 处理器的排序要求。
排序
越来越多的处理器厂商将提供推荐的内核及 I/O 上电排序的时序准则。一旦获知时序要求,POL 电源设计人员便可选择一种适当的技术。对一个双路电源上电和断电的方法有很多种:顺序排序和同时排序是最为常用的两种方法。
当在内核和 I/O 上电之间要求一个较短的毫秒级时间间隔时,我们就可以任何顺序实施顺序排序。实施顺序排序的一种方法是,只需将一个稳压器的 PWERGOOD 引脚连接至另一个稳压器的 ENABLE 引脚即可。当内核和 I/O 电压差在上电和断电期间需要被最小化时,就需要使用同时排序。要实施同时排序,内核和 I/O 电压应彼此紧密地跟踪,直到达到较低的理想电压电平。在这一点上,较低的内核电压达到了其设定值要求,而较高的 I/O 电压将可以继续上升至其设定值[2]。
在自升压模式中,DaVinci 处理器要求对 CVDD 和 CVDDDSP 内核电源进行同时排序。在主机升压模式中,CVDD 必须斜坡上升,并在 CVDDSP 开始斜坡上升以前达到其设置值 (1.2V)。作为一个最大值,CVDDDSP 电源必须在关闭(开启)“始终开启”和 DSP 域之间的短路开关以前上电。我们可以以任何顺序启动 I/O 电源(DVDD18、DVDDR2 和 DVDD33),但是必须在 CVDD 电源 100ms 的同时达到其设定值[3]。
稳压精度
电源系统的电压容差有几个影响因素。电压基准精度就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我们可以在电源管理器件的产品说明书中找到其规范。新型稳压器要求达到 ±1% 的精度或更高的温度基准精度。一些成本较低的稳压器可能会要求 ±2% 或 ±3% 的基准电压精度。请在产品说明书中查看稳压器厂商的相关规范,以确保稳压精度可以满足处理器的要求。另一个影响稳压精度的因素是稳压器外部反馈电阻的容差。
在要求精确容差值的情况下,我们推荐使用 ±1% 的容差电阻。另外,在将这种电阻用于编程输出电压时,其将会提供额外 ±0.5% 的精度。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输出纹波电压。一个卓越的设计实践是针对低于 1% 输出电压的峰至峰输出电压进行设计,其可使电源系统的电压精度提高 ±0.5%。假设为 ±2% 基准精度,那么这三个影响因素加在一起则为 ±3% 的电源系统精度。
DaVinci CVDD 电源要求一个可带来 ±4.2% 精度的 50mV 容差的 1.2V 典型内核电源。3.3V DVDD 电源具有一个可带来 ±4.5% 精度的 150mV 的容差,而 1.8V DVDD 电源则具有一个可带来 ±5% 精度的 90mV 的容差。使稳压器靠近负载来减少路由损耗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电源具有 3% 的容差,且处理器内核电压要求具有 4.2% 容差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对去耦网络进行设计,以能够适应 1.2V 电压轨[4] 的 1.2% 精度或14mV 容差。
历史经验数据显示,内核电压随着处理技术的发展而不断降低。对内核电压稍作改变,便可提供更高的性能,或节省更多的电量。选择一个具有可编程输出电压和 ±3% 以上输出电压容差的稳压器是一种较好的设计方法。相比从零开始重新设计一种全新的电源,简单的电阻器变化或引脚重新配置要容易得多。因此,我们要选择一款可以支持低至 0.9V 或更低输出电压的稳压器,以能够最大化地重用,并帮助简化 TI 片上系统 (SoC) 器件未来版本的使用。
参考设计

楼主:
我们构建了若干个电源管理参考设计,并经过数字音频/视频应用的测试。这些应用均使用了 TI 的 TMS320DM6443 和 TMS320DM6446 处理器,其能够满足排序、电压精度和启动要求。图 1 显示了 12V 电源的参考设计,该设计使用了 TPS62111 同步降压转换器、TPS62040 同步降压转换器以及 TPS73618 低压降调节器,以分别提供 3.3V、1.2V 和 1.8V 电压轨。这种参考设计包含了一个简单的外部 MOSFET、电阻和电容延迟电路,以使 3.3V 电压轨能够适应自升压模式排序方案要求。TPS62040 不但提供了 1.2V 的内核电压,而且还可满足引脚 5 软启动电容的排序要求。这种解决方案拥有 ±3% 容差,90% 以上的效率。为了能够适应主机升压模式排序方案要求,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类似的 MOSFET、电阻以及电容电路至 1.2V 电压轨。

图 1 QE 和 QF 主体二极管导电波形图
图 2显示了复位电路,该电路使用 TPS3808 和 TPS3803 电源电压监控器来监控电压轨的变化情况。请您使用最小值的 TPS3808G01 (U5),来安装图中所示的复位电路电源。如果需要超过 3.3V 电压轨的 1.5A 电流和 1.2V 电压轨的 1.2A 电流的话,那么 TPS54350 和 TPS54110 SWIFTTM DC/DC 转换器可能会被分别用于实现 3A 和 1.5A 电流。SWIFT 稳压器具有基于 DaVinci 技术的数字视频 EVM 的特点。如欲了解更多使用线性调节器、TPS40K DC/DC 转换器、TPS62xxx DC/DC 转换器或多输出电源管理单元 (PMU) 的 5V 和 12V 输入电源参考设计,敬请访问 www.ti.com/dsppower

图 2 轨电压复位和电压监控电路
总结
一旦充分了解了去耦、排序和容差要求以后,为 DaVinci 处理器设计一款电源解决方案就变得非常简单明了。在为所有高性能处理器设计电源时,**使用上述技术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设计实践。如果还需要其他支持,可从 TI 获取一些参考设计以加速产品的上市进程。
参考文献
[1] 请参见 TMS320DM6443 产品说明书的第 90 页 《TMS320DM6443 数字媒体片上系统硅芯片修订版 1.3、1.2 以及 1.1》(文献编号:SPRZ282E),网址: http://focus.ti.com/lit/er/sprz240f/sprz240f.pdf
[2] 请参见应用手册:1)《利用 TPS54x80 和 TPS54x73 SWIFT DC/DC 转换器进行排序》(文献编号:SLVA007),网址:http://focus.ti.com/general/docs/techdocsabstract.tsp?abstractName=slva007;以及 2)《双路电源电压 DSP 的电源排序解决方案》(文献编号:SLVA073A),请登录 TI 网站http://focus.ti.com/lit/an/slva073a/slva073a.pdf 了解有关排序的更多详情。
[3]请参见 TMS320DM6443 产品说明书的第 89 页《TMS320DM6443 数字媒体片上系统硅芯片修订版 1.3、1.2 以及 1.1》(文献编号:SPRZ282E),网址: http://focus.ti.com/lit/er/sprz240f/sprz240f.pdf
[4] 请参见 TMS320DM6443 产品说明书的第 85 页《TMS320DM6443 数字媒体片上系统硅芯片修订版 1.3、1.2 以及 1.1》(文献编号:SPRZ282E),网址: http://focus.ti.com/lit/er/sprz240f/sprz240f.pdf
鸣谢
本文中的参考设计由 TI HPA 便携式电源应用产品部工厂应用工程师 Jeff Falin 设计并测试,特此感谢。

网友A:
这POL电源设计过程挺好的,这资料挺不错的,值得收藏

网友B:
最近被一破开关电源的浪涌 烧了我一个一万块的板子 !!!!!!!!

网友C:
呵呵   谢谢楼主的资料   这一块了解还是很少的   谢谢了   有空一定要仔细研究研究   谢谢

网友D(2013-09-15):
好**   不错的资料   楼主   谢谢了   这一块   要好好消化消化   希望自己的水平嫩狗大幅度的提高   顶你一个

网友E:
POL电源这一块   自己确实了解的不多   看了这篇**  我的理解就是  其实还是DCDC芯片的一些技术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可以多补充一点这一方面的资料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