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正弦波编码器信号怎么接到28035上,中间用什么电路进行信号处理呢

楼主(2013-01-10):
(无正文)

网友A:
我曾经使用过光电编码器输出的正交编码信号,那个输出的标志5V方波,不是正弦波;你的正弦波也比较好处理,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一个过零比较器进行比较,比如用LM393,输出需要用上拉电阻,如果你的处理器需要的是3.3V的信号的话就用3.3V上拉,如果处理器需要的是5V的信号的话用5V上拉,呵呵  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