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如何进一步滤波?

楼主(2013-01-10):
是用了一个DCDC滤波器,开关频率为450kHz,输出+5V电压,输出端已经使用20u和0.01u并联的滤波电容。
但输出还是有峰峰值50mV的纹波,并且纹波是那种很陡的尖峰,严重影响了后面敏感电路的运行。
因此想要进一步滤波,或者降低纹波的幅度到5mV以下,或者将纹波由陡峭的尖峰变成缓变的信号。
有没有简单有效的方法达到上述目的?

网友A:
很少做这种D2D,不是很了解
据说和电容的类型关系很大

网友B:
增加π滤波 试试
实在不行,换方案,搞个频率高的dcdc 再接一路LDO 得到索要的电压 这样尖峰基本没有

网友C:
换个大点的电感试试,其实20U已经很小了。可以的话换个470u的。

楼主:
这个DC-DC是三端输出,有一路+12V输出,如果用一个线性稳压器(如LM117)从+12V变成+5V,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D:
敏感电路可以考虑加LC滤波,注意LC谐振点避开开关频率及其谐波点;
纹波50mV一方面可能是电容的ESR比较大导致的;另一方面和负载电流也有关系。
另外,你DC-DC的电感值多少,如果设计偏小的话纹波也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