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没有什么三端稳压器可以输出50V左右的电压呢

楼主(2013-01-10):
我想把AC220V经整流桥再经稳压器变为DC40V或者50V,有稳压器可以实现么?第一次接触电源这部分,问题有点可笑也许,希望大侠们帮忙

网友A:
开关电源模块吧

网友B:
去Supertex 找找,LR645、SR086、SR087  LR8

网友C:
简单的,搞个变压器,桥式整流,并个大电解
计算好,出来就是40 50V
我想你要的电压不可能那么精准的吧

网友D:
要输出50V,普通三端稳压器如7824“垫起来”即可。
要更高电压,用分立三极管稳压,采样控制部分放到输出正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输出50V,普通三端稳压器如7824“垫起来”即可。
要更高电压,用分立三极管稳压,采样控制部分放到输出正 ...

垫起来是什么意思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模块吧

我们尽量不想用电源模块:P

网友E:
LM317,输入输出压差不超过40V就没问题。

网友F:
三端稳压集成基本都可以,将你要输出的电压减去稳压集成的标称电压(如7824标称24V输出,50-24=26V,在稳压集成的接地脚该接到稳定的26V电压,输出就是稳定的5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端稳压集成基本都可以,将你要输出的电压减去稳压集成的标称电压(如7824标称24V输出,50-24=26V,在稳压 ...

你好,没有太明白,是把输出的26V接到7824的接地引脚么?

网友G:
DC-DC变换器或者变压器,三端稳压器效率会很低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垫起来是什么意思呢版主?

“垫起来”就是提高三端稳压芯片接地脚的电位。
7824的接地脚若不接地,接到26V电源上,那么7824输出端对地就是50V。
26V电源可以用稳压管和限流电阻从输入端获得。

网友H:
这样的器件应该是有的,但问题是值不值得,弄个大**打蚊子的效果就没意思了。从成本,体积,纹波,效率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虑。

网友I:
先说电流(功率),再扯

网友J:
用一个稳压管,一个三极管最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一个稳压管,一个三极管最好了.

所有三端稳压块都不可以用;

网友K:
有时看见这样的需求感觉很奇怪;

网友L:
功率多大,220降到50,要隔离还是非隔离,前提得清楚

网友M:
我也很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垫起来”就是提高三端稳压芯片接地脚的电位。
7824的接地脚若不接地,接到26V电源上,那么7824输出端对 ...

噢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说电流(功率),再扯

电流是mA级别的,几十毫安,确切的没有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垫起来”就是提高三端稳压芯片接地脚的电位。
7824的接地脚若不接地,接到26V电源上,那么7824输出端对 ...

还有这个26V是输入端获得吖?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时看见这样的需求感觉很奇怪;

我们是给线圈供电用的,具体电压没有出来,但是应该是24到50之间,三端稳压为什么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功率多大,220降到50,要隔离还是非隔离,前提得清楚

电流是mA的,没有确切的目前还,大概是30左右,要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功率多大,220降到50,要隔离还是非隔离,前提得清楚

不要隔离

网友K:
用二三个三端稳压块叠起来;一个不行,耐压不够;

网友K:
分立元件搭一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二三个三端稳压块叠起来;一个不行,耐压不够;

噢谢谢嘿嘿

网友I:
你既然是AC220整流过来,用串联的压降太大,不靠谱。用个BUCK倒是可以(不隔离),或者用反激(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既然是AC220整流过来,用串联的压降太大,不靠谱。用个BUCK倒是可以(不隔离),或者用反激(隔离)。 ...

我试试谢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