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这个ICD2能用来调试PIC18F458、PIC18F4580吗?

楼主(2013-01-10):
刚找到的,拆开了,PCB的面积只有壳子面积的3/5左右,不知是哪个公司的?还是山寨的?大家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肯定是sz的,原厂的是个圆形的。可看看你的芯片是几V的,一般sz的都是5V的,3.3v的芯片不小心会烧。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高奇(后改为高拓)的吧,是经microchip授权的,使用原装线路图--不错呵!

楼主:
能用来调试PIC18F458、PIC18F458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