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清洗掉芯片上的油墨?

楼主(2013-01-10):
如上图,这上面是什么油墨?怎么才能清洗掉?大侠们!!!

网友A:
用超声波 ,洗板水浸泡!

网友B:
一般是环氧树脂胶,防止抄板,实际只要加入电源,将板演示器基本逻辑,种新设计满足其基本功能即可

网友C:
鄙视这种板的设计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超声波 ,洗板水浸泡!

洗板水会对其他电路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环氧树脂胶,防止抄板,实际只要加入电源,将板演示器基本逻辑,种新设计满足其基本功能即可 ...

环氧树脂胶用什么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鄙视这种板的设计员

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环氧树脂胶用什么清洗?

看楼主那个轻巧——洗掉油墨;P

网友E:
一方绞尽脑汁防抄板,一方挖空心思**板,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网友F:
这种板子就是为了防止你抄人家电路的,保护人家只是产权,不好清洗的。

网友G:
技术只有先后,但需要尊重前辈

网友B:
环氧树脂,干燥后是一种比较紧固的固体,难以破坏,你除掉环氧树脂,PCB板也损坏了,只有了解其板的功能,重新设计

网友H:
lz,你可以用x光拍照...这个东西是拆不开的...

网友A:
我们都炒过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