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PICkit3,印象不好...

楼主(2013-01-11):
由于要使用新芯片,不得已从网上购买了一个山寨版PICkit3。打开包装(包装很不错),除了PICkit3以外,各类接插件还挺齐全。连上主机,期待一切顺利。没想到连机极其勉强,要等待好久才能听到期待的‘叮咚’声。
接上目标板,用的是最新芯片PIC16F1455,怎么也识别不了。再折腾一会,甚至连普通芯片都识别不了。
打开PICkit3盖子,发现其制作工艺太差。焊接点呈‘渣’状,没有亮光,...。估计没有什么价值了。再买一个
其他品牌的吧!手头有两个自制的PICkit2,非常顺手,从来没发现任何问题。不知是制作问题还是设计问题,希望是前者。

网友A:
淘宝上不是有个工包的150大洋,看着不错呵(不会就是这个吧)! 个人感觉PICkit2比PICkit3好用,只是microchip想把2淘汰了我们也没办法:L

网友B:
呵呵,俺PICKIT2有好几个,都淘汰了,KIT3要比KIT2好很多的啦。

不过俺一向都只用原装的开发工具,所以第三方的表现如何就不知道了。

KITx和ICDx是否支持某个芯片主要是由MPLAB确定的,这个和工具其实没啥关系,只不过因为KIT2本身速度等的限制,MICROCHIP放弃了在MPLAB中升级KIT2对新型号的支持,如果你买的第三方的KIT3出现你描述的现象的话,估计还是第三方厂家做的太差的原因。

原装的KIT3也不值多少钱,你为何要买个没保证的第三方产品呢?

楼主:
很多人都说PICkit3的速度比PICkit2快。但我的感觉否定了这一点(没试过之前就怀疑这点)。道理很简单,
都是full speed USB标准,编程算法也不复杂。从结构上而言,PICkit2的结构简单、简洁。这意味着可靠性
有更多的保证。PICkit3硬件设计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容易出纰漏。其实,PICkit2也有可以简化的地方,可以
减少生产成本和提高可靠性。我自制的PICkit2就采用了简化结构,没有用运放,只用了一片LM339和一个P-MOS.
全功能、全兼容。其中有一点超过了原设计:Vdd输出可以达到5.0V。不知楼上原装的PICkit3能否达到5.0V的Vdd
输出(我有90%的把握否定这一点)。

第二个PICkit3刚到手,可以工作了。但用起来总有点疙疙瘩瘩的感觉,应该是PICkit3本质所致。

楼主:
原装PICkit3最让我不喜欢的是上面那个‘微型’USB插座。我还是喜欢方形的type B插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人都说PICkit3的速度比PICkit2快。但我的感觉否定了这一点(没试过之前就怀疑这点)。道理很简单,
都 ...

KIT3的输出是可以调节的。

呵呵,一般确实要低一点,我测量的大约在4.85V左右。

至于速度,我当初也感觉诧异,但后来仔细看其材料才明白,MCHP宣传的大概用意可能是KIT3中用了更高端的芯片,好像是PIC24或者PIC32吧,原来的KIT2用的可能是PIC18,可能宣传说速度提高主要指的是这个主控制芯片速度提高了吧,至于使用上是否有速度提高,这个和很多因素有关,但USB应该不是影响KIT速度的瓶颈,假如USB速度100M,MCU写FLASH数据的速度因物理特性的影响1M,此时如果换一个FLASH芯片能达到10M的话,此时宣传工具的速度提升也勉强能说的通。

我印象中记得以前打开KIT3时,内部集成度要比KIT2简洁的吧。

KIT3用起来还是比较稳定的,呵呵,我用了2年多了,蛮好的,连接USB的稳定性比KIT2好,原来用KIT2的时候,偶尔还是会出现连接断掉的现象,现在很少出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装PICkit3最让我不喜欢的是上面那个‘微型’USB插座。我还是喜欢方形的type B插座。 ...

TYBE  B体积要大的吧.

呵呵,现在流行小巧嘛...

俺比较讨厌KIT3那个塑料壳子,应该在前面做的细长一点,画板的时候都是就近MCU放置ICSP口,老是碰到线路板,呵呵,不爽,俺自己做了一个细长型的延长板,爽呆了。。。

网友C:
收集资料中

网友D(2013-02-19):
我知道国内有一家专门做Microchip授权的开发工具的,  贝能国际,我以前用过他们的ICD2 ,   还不错

楼主:
ICD2的境地与PICkit2差不多,都处在被淘汰的边缘。
但功能和稳定性却不及后者。尤其是它的Vdd和Vpp是固定的,
理论上无法支持新的器件。另外,它的造价却很高。

网友E:
我从去年搞PIC的,以前没接触过, 你们说的ICDX和KITX我都有,总结下来,还是选KIT3最好,我有教训的。  其实真不需要买原装的,可以自己做,可以淘宝。  淘宝回来之后先试一下行不行,能烧写的话, 拔下来,  打开盖子(轻点),焊点补焊一下,在插针接口下面垫个东西,泡沫啊纸啊什么的,把它垫牢,复原后就比较好用了。  以前淘宝买的那个用了块一年了还好。

网友F(2013-11-08):
我自己做的,随便焊接的,焊接的和狗屎差不多.

但是用起来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F:
我几年前,就按照网上的方案做出来了,算是比较早的.
本来打算,用这个在淘宝上赚点零花钱,

后来发现,由于没有专用的外壳,用的普通的通用壳,

产品的美观程度,完全没法和别人的相比,

根本不具有竞争力,

而且由于量小,自己加工,根本不够工时费....

这件事使我对商业有了新的认识....

网友G:
淘宝上的山寨KIT3,个人感觉比原装的KIT3要稳定些,最近公司很多原装的KIT3里面程序被冲掉,但我自己淘宝的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另外KIT2/KIT3烧写速度比较快,还能脱机烧写,做小批量生产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