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GSM/GPRS模块及STM32供电问题

楼主(2013-01-11):
我用的GSMGPRS模块是MC35I,工作电压在3.3v到4.8v,且发射数据时需要2.5A的峰值电流,然后STM32 3.3V,输入电压为12v,我采用的是LM2576可调输出为4.2V,3.3v稳压模块选用LM1117,但是那个需要1.25V的压差工作,看了SP6201也需要1v的压差,当然调高LM2576输出电压是一种方法,或者分开直接用12v给LM1117,我想问比如将4.0V降为3.3V,最好可通过大电流2A,该怎么做,串2极管(0.7v压降)?

网友A:
串二极管或者用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二极管或者用LDO.

求具体型号

网友B:
1.stm32在3.0V也可以工作
2.MC35I的电压可调到4.5V
3.如果可以的话,推荐分开用DC-DC转化,MC35I在联网的一瞬间需要很大的电流,处理不好容易造成STM32掉电,得在MC35I的电源附近加mf级别的电容。
4、大电流2A,不建议用二极管

网友C:
stm32 低功耗的,
搞个300MA LDO 都可以了, 压差1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tm32在3.0V也可以工作
2.MC35I的电压可调到4.5V
3.如果可以的话,推荐分开用DC-DC转化,MC35I在联网的一 ...

嗯,大概了解了,直接分两路做稳压,会不会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