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78XX 的负电源电压输出电路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1-11):
(无正文)

网友A:
你把它上下颠倒看,就正常了。
它无非把5V标为GND,GND标为-5V而已。
蛇穿马甲难道会变成乌龟?

网友B:
没有什么不一样吧!

网友C:
没不一样,这是个正电源常用形式。但他被用作负电源。主要是看参考点是哪。如果你把GND也就是地的电压定义为5V。那输出10v的电源其实是5V电源。输出0V的电源,其实是-5V的电源。你明白了吗?使用参考点是相对量,要与绝对量稍作区分。用相对量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相对于某一个量,它就会有正负,但可能绝对量,它一直是正。自己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上下颠倒看,就正常了。
它无非把5V标为GND,GND标为-5V而已。
蛇穿马甲难道会变成乌龟? ...

可是,这样的话,78XX的输入与GND是一个负电压,不是应该 Vin 大于 Vout 2V左右吗?
这样做对于电路的稳定,电流输出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不一样,这是个正电源常用形式。但他被用作负电源。主要是看参考点是哪。如果你把GND也就是地的电压定义 ...

你看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以3脚为基准地,3—— 0V(GND),2——- —5V,1—— V1> 5V。
因为,V1-V2>5V,V3 - V2=0 - (-5)=5V,所以,7805工作正常。
但是,由于 V3 = 0V ,V2= -5V,所以,这个电路输出的是负电压。
对吧?电路基础没学好,献丑了。

网友:
电压就是电势差,这个电路只是个负电源,变成正电源两个引脚反接就是了

网友C:
你就把它当做7805正电源。3脚输出的就是5V。2脚是GND,就是0V。

然后,你不需要管前面是怎么回事,此时就3脚和2脚。当你把3脚指定为GND的时候,那么,2脚就相对于GND,是-5V.所以称为负电压,因此,用作负电压时,就是把3脚与电路上的GND为一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