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ADS1230的问题

楼主(2013-01-11):
电路如图。
上电以后,测量差分信号输入是2.2mV时,1230的5脚和6脚之间的电压不是输入的64倍,居然是变化的,逐渐变小。
AD读取来的数值都是0xFFFFF,我采用读取方式是查询方式,如果1230不给出DRDY的低电平信号,程序会一直等待下去。
模拟和数字电源共用一个5V电源,共模输入2.5V左右。

楼主:
期待各位解惑,急啊

楼主:
ADS1230有没有分什么型号,不能使用5V电源的?
之前我有一块板,模拟和数字都用的3.3V电源,能够正常工作,后来只把模拟电源改成了5V,而数字电源还是3.3V,但是芯片工作就不正常了,片上的放大部分有问题,5脚和6脚之间的电压值不对。之后就是这种模拟和数字都用5V电源的,但是也是放大部分不正常。
1230的差分输入管脚很容易损坏???

楼主:
没人搭理啊:'(

网友A:
按照推荐电路来实现   应该不会出问题   仔细看一看datasheet   把手册通读一遍   特别要注意技术细节   相信自己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推荐电路来实现   应该不会出问题   仔细看一看datasheet   把手册通读一遍   特别要注意技术细节   相 ...

主要是上电后,5脚和6脚之间的电压不对,我也是按照推荐电路来的。上电后,5脚和6脚之间电压应该是输入信号的64倍,但是我这个测出来电压值是逐渐变小的,甚至反相了,变负值了。我就是想不通这点。
而且之前我用的电源芯片是3.3V的,并且芯片正常工作了,但是我再焊一块板测试时,也用3.3V的电源芯片,电路一样,又出现了我上面说的问题。我都怀疑是不是我焊接的时候损坏了芯片,或者买来的芯片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A:
可能是芯片损坏了   或者是焊接温度过高  导致片子受损

网友B: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应该说得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芯片损坏了   或者是焊接温度过高  导致片子受损

一般用多高温度焊芯片?我的电烙铁温度一般设置300度到350度之间。
是不是ads1230这个芯片特别脆弱?
你的电烙铁设置到多少温度?
我看芯片资料ads1230的最高结温是120度,和这个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芯片损坏了   或者是焊接温度过高  导致片子受损

一般芯片应该能够承受300度左右的温度几秒钟吧?
我有3个芯片都是这种情况了。
是不是焊接的时候被静电击穿了?
电烙铁加热的时候上面会不会有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芯片损坏了   或者是焊接温度过高  导致片子受损

刚才测了一下我的电烙铁,烙铁头和电源插头的地是通的,这个应该就是防静电的吧。
是不是焊接时拿镊子的那只手也要做防静电处理?
一个芯片不能这么脆弱吧。

网友C(2013-04-09):
ADS1230的5脚与6脚之间是量不出准确电压的,我也曾经用万用表测量过,
只要程序正确就可以得到AD转换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