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ml605的板子高速通信

楼主(2013-01-11):
老师想做PC与ml605数据传输,用的是网线,我调用tri_mode_mac4.5的IP核,做的端口,结果程序一烧进去,pc端马上就识别不到板子的网孔了,这是什么问题?有朋友遇到过没?另外问个问题我看到还有个ip核叫 ethernet mac wrapper,有用过这个的吗?这与tri_mode_eth_macip核有什么不同?

楼主:
大家是还没起床吗?小弟做这个做的痛不欲生,求指点啊。。。

网友A:
菜鸟帮不了你,替楼主顶贴,呼叫猴哥之类的大现身

网友B:
菜鸟帮不了你,替楼主顶贴,呼叫猴哥之类的大神现身

网友:
我是菜鸟,也没碰到过,但是在问问题的时候要想想自己尽力了吗?建议你先去查看一下ip核的datasheet。对于网线的问题看看是不是你的输出端口影响到网线了。希望你的问题解决哦~

网友C:
Tri-mode你有IPlicense么??

网友C:
那个是硬核,我记得

楼主:
有啊,官网申请的,我现在不用那个了,换了个ipcore,Virtex-6 FPGA Embedded Tri-Mode Ethernet MAC Wrapper v1.5,这回不断网了。。。

网友D:
呼叫猴哥之类的大现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啊,官网申请的,我现在不用那个了,换了个ipcore,Virtex-6 FPGA Embedded Tri-Mode Ethernet MAC Wrapp ...

结帖吧。因为ML605连到硬核上了。你得硬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呼叫猴哥之类的大现身

我已经给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给解决了

猴哥V5

网友F(2013-08-26):
请教个问题:我想用这个板子实现把采集到的数据通过网口发送到PC机上,这个需要做个例如LWIP协议之类的软核来实现吗?能用你说的IP核来搞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