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两个独立串口的单片机

楼主(2013-01-11):
想做一个485通讯集线器,要找带有两个独立串口的单片机,就是一个串口(一路)接收数据的同时,在用另外一个串口发送出去(2路或多路)。在网上搜过STC11,但是它的串口不是独立,还有PIC18,ATMEGA162,但是这些个芯片管脚太大,想找个便宜点的,封装小一点的,最好DIP的封装。以前也了解过STM32的有多个USART口。求大家推荐我应该选用哪款MCU,不想搞得太复杂!谢过!

网友A:
一个串口本来就可以收发同时进行啊

网友B:
STC12C5A60S2系列,两个独立串口

网友C:
两个串口的单片机很多的,楼主想找什么内核的?

网友D:
nec 78kc2系列 UPD78F0511 可以不用编驱动程序,很好用的哦

网友E:
STM32最少36个脚,也还好吧

网友F:
c8051f340,独立双串口,51内核,48脚贴片封装。

网友G:
方案1:
MEGA644P + n个74HC4052 = 1个独立串口 + n*4个复用串口
MEGA644P自带2个独立串口,每个74HC4052用复用方式把644P的第2个串口扩展成4个串口

方案2:
MEGA8硬件串口 + n个软串口,每个软串口继续用74HC4052扩展成4个

优点:省钱
缺点:扩展的串口不能同时工作

网友H:
新唐的M052系列

网友I:
如果通信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考虑单片机普通端口模拟串口收发,用 STC 单片机在 24MHz 时钟下波特率可以达到 9600(还可以更高)。

如此,单片机造型范围更大,只需要有一个串口的单片机就行,如果允许,两个串口模块全部用 I/O 口模拟也是可以的。

网友J:
如果两个串口,后台处理的程序不会少到哪里,这样的配置,买个比较便宜的arm更上算

网友K:
stc的s2都是两个串口,s4是4四串口。15系列的

网友L:
推荐STC12C5AxxS2系列,根据你的rom、ram多少选择型号

网友M:
与其用一个大的MCU有两个独立串口,还不如用两个小的MCU,一个主,一个做从设备,合计成本估计也不会高于一个大的MCU。

网友N:
这样的MCU太多了,关键是楼主的定位!

网友O:
51内核的W77E58不错,我一直用它,就是价格有点坑爹,另外没有工业级的型号。

网友P(2013-02-19):
STK6037有两个独立串口,需要资料可以Q我,1364494484

网友Q:
这样的单片机不要太多

网友R(2013-06-05):
1串口转多串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