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 干扰

楼主(2013-01-11):
我蜂鸣器 旁边放了一个小电感  关闭蜂鸣器的时候 发现蜂鸣器还能发出吱吱的声音,我把蜂鸣器用线焊出来,声音消失,
问: 这个干扰 会对蜂鸣器的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A:
具体些,能否把原理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些,能否把原理图贴出来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B:
蜂鸣器上的电压只要不超过额定值,蜂鸣器不会弄坏,那个电感跟蜂鸣器什么关系?你的意思是不是电感的磁场影响了蜂鸣器??

网友C:
应该是电感的磁场影响了蜂鸣器。

网友C:
多少对蜂鸣器的寿命有些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上的电压只要不超过额定值,蜂鸣器不会弄坏,那个电感跟蜂鸣器什么关系?你的意思是不是电感的磁场影 ...

对    线路板已经做好了,就怕有影响

网友B:
照张像来看看呢,还没见过能干扰到蜂鸣器的电感,有多大的磁场啊~~~?

网友D(2017-05-02):
我也出现这情况,楼主有解决么